单独扫描按键,开始获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1-01-18):
单独扫描按键,开始获取的数据不正确,等待一段时间后正常。但是采用Scanallsensor的时候,获取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单独扫描按键的时候,针对每一个sensor设置了mode , resolution和speed。但每次上电后获取的数据都不正确,等待大概1到2分钟后,数据恢复为正常,不触摸的时候为0,触摸的时候反应的值也正确。
由哪位遇到过吗?

楼主:
上面的恢复正常时间是在建立32个按键的时候出现的。
当我将按键减到8个的时候,只需要几秒钟就恢复正常现象了。

楼主:
我用的是24894。
现在找到原凶了。当单独扫描每个sensor的时候,如果对每一个sensor设置不同的RefValue(CSD_SetRefValue())的时候,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而且根据按键的多少,恢复正常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A:
阅读过楼主的好几个帖子,楼主是一个很善于钻研的人,很佩服!
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请出手相助,呵呵

楼主:
谢谢Go_PSoc的夸奖!
只是现在还没有答案呀!技术支持说没有这个问题,让他们提供没有问题的project,却又迟迟没有音信。
现在再忙其他的案子,回头再来跟进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