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负载问题

楼主(2011-01-18):
我想用触电部额定电压为110VAC的继电器放在220V上用   但是实际电流比较小,绝对满足电流要求   试问这样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最好的情况:继电器触点寿命将大为减少。
最坏的情况:继电器触点粘合,不能切断电流。

网友B:
不能用

可能做做实验能用。

但是要是做产品的话,肯定不能用。

网友C:
最好的情况:继电器触点寿命将大为减少。
最坏的情况:继电器触点粘合,不能切断电流。
引用 网友A:

认同!但我觉得只要带载功率相当的情况下,几率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疑问:触电粘合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D:
接触瞬间的大电流,让触点熔化,两个触点的部份分子互相渗透,冷却后不能在弹力作用下分开

网友A:
5楼:
触点由于高温而部分(局部)熔化,温度降低后就可能粘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也感谢6楼的回答。另外我问一个问题:那负载带110V的跟220V除了触点不一样外,假如引脚一样粗细,还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对前级的驱动有影响?

网友A:
8楼:
除触点材料大小距离不一样外,弹簧的弹力可能不一样。绕组功率铁心截面积也可能不一样。
这些与引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