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关于BUFGMUX_CTRL

楼主(2011-01-18):
BUFGMUX_CTRL是二选一的。不知道Xilinx可不可以在未来的产品系列中设计成三选一的,增加时钟输入?当然,如果能像BUFR那样带一些简单的分频能力,就更好了。
实际用的时候时钟切换比较多,BUFG数量吃紧。
可能我太贪心了,不知道具体实现难度如何,只是自己“异想天开”一下,嘿嘿。:lol

网友A:
V5时代Bufg后面是可以接PMCD的,就有简单的 分频功能和相位对齐功能。不过用的人好像不多。

有什么情况需要3个时钟选一个呢?
我能想到的应用只有三模以太网,但这个因为后续器件基本都有硬核,一般也不需要用户提供低速时钟。

楼主:
比如几个不同源的视频流之间切换。当然,某种情况下可以用FIFO来解决。
再比如同一个视频流,在不同制式之间切换:以10bit的SDI流为例,标清(27MHz)、高清(148.5MHz)和3G(297MHz)。这就3个。就算把3G的拆成20bit的,可那时候时钟需要二分频,其实还是3选一。。。

网友B:
很少用过时钟切换的设计。ls主要做视频设计?

网友C:
软核吧,听别人说这个硬核控制器不是很好。

楼主:
只是略微了解一些。:L

网友D:
:$,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