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厂家的3842有的能起振,有的不能?

楼主(2011-01-18):
在同一板子上分别换上Ti的3842和onsemi的,ON的能起振,TI的能?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同厂家的兼容IC,最大的区别在于启动电压的阀值有差异,重点检查这个

楼主:
两家的DATASHEET上都是16V ON,10V OFF...悲剧了

网友A:
数据相同,但两家的工艺总是有差别的。你拿两个名厂的米尺来对比,刻度肯定有所差别

楼主:
我想问一下,3842的起震条件就是VCC达到16V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其他条件?

网友A:
起振是这样的,但要维持振荡,就需要辅助电源的注入。

楼主:
"就需要辅助电源的注入",是指VCC上的电压不低于10V就可以了么,还是其他的什么?

网友A:
需要维持一个工作电压,不能间断,具体的供电电压范围,看datasheet

网友B:
请仔细看清楚启动电压及电流。

网友A:
楼主是不能起振,还是起振了不能维持?

网友B:
TI的vcc要略高点,要注意启动与续流来个方面。

网友A:
VCC高只是维持会出问题,启动的话,RC充电始终能充到启动电压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伟林老大说的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做了6张板子,5张3842都坏了,悲剧啊。。。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范围在3842的最大允许范围内,用电源直接供电,如果中间串接一个电阻限流,电阻若太大,就会出现启动电流达到,但启动电压不会达到门限值,故应该将电阻值取小

网友A:
在允许范围内,没必要串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