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子请求出以下选型的参数、以及输出电容的ESR和C值

楼主(2011-01-18):
来一个真实案子啊
一个升压DC-DC案子
输入0.8-3.2V
输出电流最大1.2A
开关频率300khz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0.3V
MOS导通压降0.2V
输出电压3.3V
要求输出纹波小于30mV  电感电流纹波率为0.4
请求出以下选型
L的参数
二极管的参数
MOS的参数
以及输出电容的ESR和C值

网友A:
输出整流可用1N5822
L=Vout*Toff/deltI
MOS重点参数是Ids,按2倍峰值电流即可,还有Ron,成本允许可尽量选抵些
电容的ESR和容量,以deltI在ESR及C上的压降相等为最佳

楼主:
谢谢大蚂蚁。
怎么才能更好的减小纹波,在电测仪表中,电压纹波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压测量值的精度,特别是需要测量配电线的电压谐波,电源纹波处理不好,测量小信号时,谐波值失真严重。

网友A:
测量仪表中会用到运放,具有极高的电源抑制能力,些许的纹波影响不大,主要注意退耦及电路的布局与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