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有源晶振发出的信号?怎么接的?

楼主(2011-01-18):
这是什么样的有源晶振发出的信号?怎么接的?

网友A:
兄弟用的TLC14吧。。
有源晶振肯定都是单电源的。。 所以还真没有这种信号。 TLC14可以正负电源的,所以时钟信号或许也能正负的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的TLC14,所以感到很困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CLK到底怎么连接啊?

网友A:
直接0~VCC 的时钟信号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手册里的Clock Section 那一节

楼主:
也就是说在CLKIN引脚处接上一个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5V的方波信号就可以了,是吗?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双电源供电VCC+=5V,VCC-=-5V,这样接的话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一部分DATASHEET我看不太懂啊?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在VCC+=10V,VCC-=0的时候高电平要高于8.9V,低电平要低于1.3V才能作为时钟信号输入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源晶振的工作电压好像是5V左右吧,哪有工作在10V的

网友B:
有源晶体大部分是3.3V的。能够输出负电压的少之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样的。所以想着把电源端接地,地端接-5V,这样应该可以输出所要的TTL方波的吧

网友A:
理论上可行。 不过既然是固定频率的Clock为啥不用RC起振的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RC电阻和电容比较难选择?计算出来的数值和实际的有差别,这是其一;
回复 网友A:
其二,就是电阻电容的数值不精确对电路有影响;有源晶振工作比较稳定,输出还比较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样的。所以想着把电源端接地,地端接-5V,这样应该可以输出所要的TTL方波的吧
引用 楼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样的。所以想着把电源端接地,地端接-5V,这样应该可以输出所要的TTL方波的吧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的插图有输出从-5到到+5的

网友B:
理论上可行。 不过既然是固定频率的Clock为啥不用RC起振的呢?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RC振荡器频率准确度不高
1MHz以上RC振荡器就很难做了

网友A:
问题是TLC14滤波的范围不大的。而且Clock-to-Cutoff Ratio 还有一个比率摆在那里。
就算clock有10%的变化,反应到TLC14的截止频率的变化也就是10%除以50或者100的变化。
这个对于滤波的应用来说,个人感觉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TI公司说明书上截图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