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TO247 mos 80A, 过大电流PCB如何画

楼主(2011-01-18):
请教高手 TO247 mos 80A, 过大电流PCB如何画TO247 mos 80A 过大电流,PCB如何画?

过孔的尺寸,焊盘是否要放大一点

PCB上过80A的电流,是否要考虑外加铜线,PCB本身要做铺铜?镀锡?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过来,如果采用镀锡后,电流和线宽的对应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兄弟是做控制器吗?呵呵

网友B:
TO247,输入,输出铜线尽量短,双面布线,线宽尽可能的做大,并且去掉绿油,上锡,在铜线上打小过孔,后焊加锡,最好是能加一个辅助的铜线。如图:

网友C:
走线上加铜条才行

不过俺感觉一个管过80A有点悬
除非你是直流或者较低频率应用而且满足散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