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前放原理图

楼主(2011-01-18):
file:///C:/Documents
主要是几个电容的作用,及反馈。

网友A:
这么复杂。。 给分不够呃。。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复杂。
图中某些元件显然多余,例如R6。

楼主:
我刚注册,好像没分啊

网友A:
希望大虾出手。。

网友A:
直流情况下,U2的输出接近于+5V,这时候U1的输出也饱和了。 总的输出Singal 约等于5V。

高频情况下,U2的输出接近于一个同相放大电路,同相的输出又接给了U1的同相输入;然后这个嵌套的关系就复杂了。
期待老师们能出手相助。

网友C:
有些电阻是为了调试方便加上去的。

网友D:
高频的增益就是U1的放大倍数。
低频的增益就是U2的放大倍数。
图纸上不是有一个波形吗?
中频增益估计会变小(凭感觉),最好仿真一下,这种电路才需要仿真。

网友A:
查了一下OP177的带宽很窄的,高频的时候就基本输出0了。
OPA694是高速运放,高频的时候还能输出正常的信号。
整个电路的输出貌似就是低频段的时候输出为一个接近5V的信号,高频段的时候输出原始输入信号11倍放大的信号。

网友D:
LS,低频是5V输出是怎么分析的?
我分析是2个运放级连,把耦合电容C2/C9去掉,后级U1局部小反馈,但是前级U2是包含整个反馈环路。
因此,如果系统是稳定的,低频增益就是大反馈环路的增益

网友A:
谢谢楼上指出我的错误。。 仔细回味了一下。是有一些没考虑到。
U2(out) = U1(+)
U1(out) = U1(+) * (1+R9/R8)
U1(out) = U2(-) * (1 + R12/R14)
U2(-)=U2(+)
所以
U1(out) = U2(+) *  (1 + R12/R14)
U2(out) = U1(out)  / (1+R9/R8) = U2(+) *(1 + R12/R14) / (1+R9/R8)
这样看的话,
U2的输出是U1输出的 (1+R9/R8)分之一。
U1的增益是 (1+R12/R14),便是低频时系统的总的增益。

上面是低频情况下分析。

在高频情况下,
U1(+) = V(SIGNAL) 信号的输入,这时候U2的输出即便输出到VCC或者VEE,也会被U1(+)的信号输出”盖“住。
这时候,系统输出的增益=  (1+R9/R8) ,R12和R14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