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源的电路板温度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1-18):
(无正文)

网友A:
条件好的用热成像仪,20来万一台;条件不好的用20元的温度计,俺普经想过用热敏纸作灰度显示,没成功

楼主:
热像仪太贵了。想买个Fluke F59红外测温仪,担心不适用PCB温度测量

网友B:
有一种电工蜡片,用起来很方便,但不准确。

网友C:
用安捷伦3497塞

网友C:
比较准确

网友D:
PCB温度测量用热像仪测量很方便的,我用的Fluke TI10 才3万多。

网友E:
随便弄个点触的温度表或红外的都可以啦。

网友F:
我就一个200左右的红外温度计,但温度不准。先把测温度点摸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