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嘣“的一声响,电路有何恙?-最简开关电源之惑?

楼主(2011-01-18):
各位大侠,要请教一个号称最简开关电源的问题!
   前两年搜集的资料,最近才开始尝试做一做,当时也是在21IC上搜集到的,大家的点评也没说出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但这次一试验,就听”砰“的一声响,电路已变模样,一片焦黑,试验已经无法进行下去,所以还得请教请教各位,究竟问题在何方?
   问题补充:
   1:R1等电阻都采用0805电阻,或许是没考虑功率问题?
   2:只烧了R1,另外220AC接口端子齐根炸断,其余电容等都没坏。

网友A:
这个最简电源的秘密在变压器上,成败在此一举

网友A:
以俺现在的看法,这个图是原作者想当然画出来的,没有经过验证的。至少变压器的参数是错误的,吃过饭再回来讲

网友B:
这种自激电路看上去简单,真正做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搞不懂它这个1303是啥管子,会不会是13003呢

网友C:
输出全波方式,效率不是降低了?

楼主:
回复5楼PowerAnts,Q1我用的13003,爆响过后看了一下,R1烧坏,端子齐根炸断,其余元器件都没有问题,感觉象是短路的结果,但元件都是我自己亲手焊接上去的,焊了两套,又检查了一下剩下那套,没找出短路的地方,因为没有找到毛病,所以也不敢再行上电测试。因为原来也没做过开关电源,对这块的原理也不明白,只是被他的”最简“两个字吸引住了,所以,才想做来试试,但得到的效果就是”砰“的一声。

网友B:
7楼:
开关电源,刚开始学习时,冒烟放**是常事。
建议找大蚂蚁弄块他们设计的学习板,先从低电压开关电源开始实验。
而且,一定先学习原理,搞明白了再做实验。

网友A:
考虑到市电波动10~20%,输入最高电压约为AC242~264V,整流后的轻载直流电压约为DC341~372V;
好了,再看变压器,其次级为对称全波整流,因此开关管关闭时,变压器初级反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开关管承受2倍输入直流电压,即680~740V,再加上漏感上的尖峰电压,开关管实际上承受峰值电压可达800V,那么开关管的耐压要达到1000V才能安全工作。
回头看1303,我查不到这颗BJT,那么是否是13003的笔误呢?(如果有人找到了1303这颗BJT,请麻烦告诉我,谢谢!)13003的BVceo=400V, BVcbo=700V,显然,13003不能在此电路中安全工作。

楼主:
哦,楼上已经发了

网友B:
就是把9楼那段话贴过去了。
楼主还想“深入探讨”什么?这个错误,已经决定了无法再实验。

楼主:
如果仅仅是三极管耐压的错误,那我换个三极管是否就可以管用呢?
如下是刚在网上搜的一些三极管的型号,耐压都超过900V
C1942 NPN 12 彩行1500V3A50W  8F$Y,L0Z @ B4P c
C4237 NPN BCE 高压高速开关1000V8A120W30MHZ
C4288 NPN BCE 行管1400V12A200W8MHZ
C4429 NPN BCE 电源开关1100V8A60W
C4706 NPN BCE 电源开关900V14A130W6MHz
C5149 NPN BCE 高速高频行管1500V8A50W(带阻)
C5250 NPN BCE 开关1000V7A100W 原
BU2520AX NPN 30 开关功放1500V10A150W 1/500NS

楼主:
这是08年保存的资料

网友A:
高反压BJT的放大系数很小,行管的Hfe一般只有10左右,驱动电流很大,原来的变压器要改一下。
不过行管的价钱不菲,何不直接学习UC384x系列呢?

网友A:
二姨家的旧贴在二姨家找不到,要到别处去找,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

网友B:
12楼:
大蚂蚁已经说过,“这个最简电源的秘密在变压器上,成败在此一举”。
改用高反压管子,也未必就一定成功。
我也说过,所谓“最简”,其实真正做起来很麻烦。
还是先理解开关电源工作原理,然后再实验,这样看上去路很长,实际上是捷径。
另外,UC384X系列是双环控制,比较复杂,还是先从TL494这样的老芯片开始为好。

楼主:
回复:PowerAnts大侠,因为本人不是专业做电源的,只是因为看到”最简“对其感兴趣,所以一时兴起,做了这个电路来玩,呵呵,没有考虑过成本的问题。只想看看这个电路究竟能不能真的实用。

网友A:
越是简单的东西,其实做起来越麻烦,相反,你要是去“学习”一个连变压器参数都标好了的成品电源的话,成功率要比这个图高的多。

网友D:
三极管爆了吧,我以前也发生过。或者是电解电容极性插反了,那家伙一开就爆。

网友E:
请教蚂蚁
“再看变压器,其次级为对称全波整流,因此开关管关闭时,变压器初级反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开关管承受2倍输入直流电压”
为什么变压器初级反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呢?
是 Vor = (210/8)*12 = 315 吗?

网友A:
是的,这是在输入AC230V的情况

网友F:
路过,进来看看.
这个变压器反馈式振荡器,而且工作电压直接就是220VAC整流输出310V,就像一盆生猛海鲜,初学者最好不要吃,还是远离它为好.

网友G:
用13003管的小功率开关电源,taobao上一大把,价格2元,旅行充电器之类。

网友G:
冒拟这个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 SPA5296A 5v0.35a开关电源,也是使用13003管的!

网友A:
23楼是13003,24楼是13001

网友G:
建议LZ及感兴趣的网友,投资2块大洋,到淘宝上买一个成品旅行充电器,拆开专心研究研究,看看日销量达 N W 的使用13003管的旅行充电器,如何制作成功的,保你一步登天,成为二姨家顶级大师~~~  :lol

网友A:
大师两个字需要用毕生的心血来铸就
俺10年前就会做那种充电器了,最近几年一直研究电源,现在还刚入门

网友H:
LS谦虚了……

网友A:
俺从来没谦虚过,俺只不过与另几位一起坐在门槛上,向离门更远的人指引门的方向,如果连方向都搞错了,那只会离门越来越远。

网友G:
顶大蚂蚁!大蚂蚁对自己的评价相当正确,还刚入门~~~

记得俺们网站的高中生春阳老师(注:高中生是春哥对自已的评价,另两位自认高中生的是maychang老师和tyw前辈),春哥对自已最拿手的吃饭家当,通讯及射频技术,评价也为刚入门,懂点皮毛~~~

俺提了个菜篮子,在二姨家到处捡菜偷菜,想学点技术,到现在连门都没入~~~
自我评价,只有初中生水平~~~

网友A: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有几斤几两。

杀君马者道旁儿,虽然道旁儿也有错,但杀死自已的根源主要还在于马不知脸长也,以为别人称他几声大师,就飘飘然的以为是大师了。

被人捧的越高,将来摔的越重,俺永远把俺的位置定位在门槛上,比较安全。

网友G:
俺喜欢和高手过招,尽管每次都输,但俺还是津津有味~~~

要知道,能知道和了解跟高手之间的距离和差别,就是成功!有助于自己发奋努力,缩小跟高手之间的差距。

网友G:
俺对真正让俺敬重的长者,从不称大师,而称老师、先生、前辈等........

如春阳老师,maychang老师,以大蚂蚁的学识和见解,以后不能称之为大师,该称您什么呢?

你应该比春哥小,那以后叫你蚁弟~~~

网友I:
RCC没那么容易折腾滴,新手还是建议从更简单的入手。

网友A:
都差不多,俺最先学的就是RCC,学RCC需要比较注重变压器参数,这个是重点

网友G:
呵呵!叫蚁弟俺不习惯,还是叫你大蚂蚁顺口。

同意大蚂蚁的观点,学RCC需要比较注重变压器参数,这个是重点之重点,其他相对误差大点,也不容易彻底false。

网友C:
输出全波方式,效率不是降低了?  为何不是纯反激方式?

网友A:
全波方式,效率并不低,纯反激的话,容易控制反射电压,13003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G:
全波方式,效率并不低,纯反激的话,容易控制反射电压,13003完全可以胜任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的电源理论和实验水平相当高,赞一个!

网友A:
大哥,省省...

网友G:
蚁弟,你的电源理论和实验水平确定胜过俺,俺打心眼里赞一个!:handshake

楼主:
刚才在网上闲逛,一不小心搜出二姨家还有篇一样的东西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4.html
看来这个东西流传甚广,但就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真的实现了这个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二姨是谁?”
新手上道,勿怪呀~~

网友G:
"二姨" 的读音为“2” 和“1” ,  即 "21" ,本 论坛网址为“21ic” , 因此,“二姨家”是指“21ic”这个大家庭。

网友K:
电子整流器那种电路容易做。

网友A:
半桥是不错,对晶体管要求低多了

网友L:
按照蚂蚁的标准,我还小学没毕业啊!:D

网友A:
这个电路,把初级匝数减小,用来做小隔离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M:
1.反馈匝数多了.输出为12V.反馈都9T了.那输出则成了12/8*9约等于13.5V.更高.三极管受不了这驱动电压.
2.R5也小了.驱动电流过大.也会导致三极管BE驱动电流OVER.
3.输出的同名端不知是否接错了.
4.三极管的B极必须加个5.6V的稳压管.这样才让开关管安全一点

5.可以把输出多加一些匝数.12V输出.8T实在是少得可怜.

网友A:
3. 全波整流,不用考虑同名端
5. 自激处于CRM模式,匝数只影响频率,不影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