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MPLAB不支持PICkit2?

楼主(2011-01-18):
为什么不论debug还是programmer下都是灰色的?
MPLAB 是8.63的

网友A:
这个和你选择的芯片型号有关系,如果PICKIT2不支持你选择的芯片型号的话,此时工具中该工具会显示灰色。

你不妨把芯片型号选择为PIC16F917,此时PICKIT2就显示黑色可用了。

网友B:
不同芯片用不同的工具,现在用的一般是PICKIT3    MPLAB ICD3

网友C:
kit2濒临淘汰,新的芯片都不支持

网友D:
不是很清楚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