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1-18):
NE5532后面的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去掉这两个电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 HWM

网友A:
还有阻抗变换作用,将前级的“零”输出抗变成900欧,只不过后级是逻辑电路,输入阻抗很高,这个作用不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蚂蚁大侠可以详细的谈谈吗?

网友B:
估计这两个电阻,设计者目的是分压。
因为前级电源电压正负15V,后级正负5V,输入信号允许范围大致是电源负到电源正。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画出戴维宁等效图,即可知道输出电阻1K//9k=900

网友D:
应该就是10:1分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这个忘记完了,真是悲哀啊。没有好好学习,还是需要好好看书学习电路和数模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是用于语音频谱分析的电路,为什么要分压?

网友E:
有分压,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如果前级来的电压为后级所不允许(不管是共模还是差模),分压减压就成为必须。

网友E:
现在的后级电源为±5V,是不允许前级信号(电源±15V)直接加到后级VIN端的,否则,要损IC。
由此看来,认为分压是初步认识,确认为保护才是最终认识。

网友E:
当然,也可以认为所说的保护是信号适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去掉这两个电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引用 楼主:

是否能去掉分压取决于原始输入。另外MAX291的输入幅度有一定的要求(具体看手册中的 Input Signal Range)。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不影响原始信号的输入情况下,保证MAX291电路的输入不超限。
回复 网友F:
把NE5532变成反向电压跟随器怎么样?

网友G:
看MAX291对输入信号的要求,多半是分压,看数电模电没用,书翻烂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