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什么会大于0.7V?

楼主:
都说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硅管)是0.7V,但是我看1N4007的 datasheet,上面说1N4007的正向电流1A时,正向压降是1.1V,如果正向电流继续增大的话,正向压降还会继续增大,怎么和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不一样呢?

网友A(2011-01-18):
二极管不是理想器件,除了PN结以外,还有体电阻,及封装电阻及引脚电阻。
在小电流时,压降由PN结的I-V特性,电阻分量作用不明显。但是大电流情况下,电阻分量的作用就十分可观了,甚至会大于PN结压降

网友A:
并且,PN结的压降也不是固定0.7V,与电流呈对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