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是否支持字节对齐__packed

楼主(2011-01-18):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OMAP芯片,然后需要在其ARM端设置字节对齐,但好像找了好久,也没有在网上找到解决__packed的方法,CCS编译环境不识别__packed以及#pragma,很是郁闷啊,

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或者哪个编译器选项里有这个字节对齐设置。

网友A:
这个编译器默认不能字节对齐吗?再说对其不对齐对你程序不影响吧?你数据量很大吗?

网友A:
你的arm核不能用其它的编译器编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