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遥控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8):
这两个电容是反馈元件,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电容式三点振荡器”。

楼主:
该电路的谐振频率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楼主的图挂了,先给个基本图:

下面的是等效电路。
上图电路的振荡频率由L、C、C1、C2决定,但由于电感和电容的数值都比较小,所以频率较高时三极管的结电容、电感线圈的匝间电容、PCB的分布电容等无法忽略,它们对总电容的贡献量大约有几个皮法,设分布参数为C0,那么:

合成电容Ca=C1C2/(C1+C2)+C+C0,f=1/2PI根号下(LCa)。

网友B:
反馈兼选频,那个晶振只对315兆相当于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