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MC读写外部SRam问题

楼主(2011-01-18):
硬件连接:
STM32F103ZE+IS61LV51216-10

初始化程序: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测试程序:
#define EXSRAM_ADDR  0x68000000
    for(i=0; i<EXSRAM_SIZE/2; i++, addr+=2)
    {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addr) = i;
    }
    while(1)
    {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 = 0x1001;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 = 0x3C21;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 = 0x2003;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 = 0x55cd;
    }
为什么写入到地址0x68000000的数据都同时写入到0x68000020呢?

网友A:
看看A4地址线是不是跟VCC短路了

楼主:
测量A4没有和vcc短路。即使与vcc短起来,那也是应该只有0x68000020变化数据。

网友A:
如果A4没有和vcc短路,或者A4脚芯片接触不良,或者其它原因一直是高电平,即使读/写的目的是0x68000000或者0x68000020,实际都是0x68000020

楼主:
可以确定A4是低电平,是示波器看过了。真是奇怪。
0x68000000的数据和0x68000020的相同,
0x68000010的数据和0x68000030的相同,
0x68000040的数据和0x68000060的相同,
0x68000050的数据和0x68000070的相同,
0x68000080的数据和0x680000A0的相同,
0x68000090的数据和0x680000B0的相同,
。。。。。

楼主:
结贴。就是A4的原因,pcb厂家做pcb时,A4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