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C-DC芯片能代替模块电源?

楼主(2011-01-18):
有没有DC-DC芯片能做到输入输出隔离,也就是输入输出不共地,来代替模块电源,模块电源的成本太高了。如果没有的话自己采用什么比较现实的方案能做到呢,好多芯片像LM2576都不能做到隔离.但是自己要做一个模块电源以目前的技术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除了使用模块电源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A:
只要是进行直流电压变换,就可以称为DC-DC,不管它是否隔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是允许DC输入的,都可以当作DC-DC来用,包括并直流两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做一个隔离的变换器,只比非隔离的麻烦一点:要使用变压器。如果要求稳压,反馈信号也需要隔离,不过可以用光耦,不算麻烦。

网友C:
很容易实现。

网友A:
非隔离的DC-DC控制器不适合用来做隔离

网友A:
楼上提到过好几次0505,贴出来大家观摩观摩吧

网友D:
自已做麻烦较多,你要设计变压器,你订的量对于变压器厂来说,又太少,价格给的会高。做完老化,维修什么的都考虑进去,人工成本是很高的,不如买现成的模块电源。

网友E(2011-07-21):
要看你的功率是多少了,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就比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