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硬盘里的主轴电机

楼主(2011-01-18):
今天闲来无事,匠人把一个旧硬盘拆了,用示波器测出里面无刷电机的驱动波形,给大家分享一下:

匠人解说:

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无霍尔传感器。3相4线星型连接。4根线中,其中3根为相线,另1根为中心抽头。驱动波形每个循环周期分为6个节拍(也就是所谓的3相6拍或3相6态),周而复始。每个节拍里只有两相之间通电(我已经在图中标示出来了。)

由于没有霍尔传感器,所以,位置检测是依赖相线与中心抽头的电平来识别的,见图中下面3个波形,如果要设计电路,可以采用3个比较器去把该波形整理成方波信号传递给控制器。

速度控制是通过PWM占空来调节的,图中的那些波形上的色块展开后即是PWM波。PWM的频率固定为100kHz。

网友A:
貌似沙发,仰望牛人

网友B:
酱淫。。。咋突然对这个感兴趣?找个电调或者弄个德国M8开源电调电路就能驱动。
这是三相无刷无感电机,跟航模中用的一样。航模电机没有那根公共端。
3根相线,分别用MOS连到电源以及地。3*2=6根控制线。上臂PWM或下臂PWM驱动。
3根相线通过电阻连到一起形成公共点。公共点接到比较器一端,3根相线接到比较器另一端(单片机比较器和AD一般有多个通道,分别接3个通道,轮流切换)
6节拍 AB,AC......。每个节拍60°电角度(360/6),按顺序换相正传或反转。2相通电时检测第三根线比较器过零,两次过零定时器间隔记下即60°电角度时间。过零后30°(即上次过零间隔的一半)换相。周而复始。比过零后30°时间提前换相的提前角度叫提前角。提前角主要是对高速以及KV补偿。  一年半没看过了,应该大致是这样,细节还很多,比如过零检测要滤波,电源一定要加超大的电解电容,驱动MOS管的自举电路等。记得国内都是抄的德国一个M8开源版本,用的模拟PWM,俺还给改了硬件PWM模式.
额,没有霍尔,大小电机&大小负荷通吃,都平稳顺利启动是难点。转起来后就好了。

网友B:
:(  看过有电调的反电动势是漂亮的正弦波包络线,俺的以及很多电调的都不漂亮。

楼主:
酱淫。。。咋突然对这个感兴趣?找个电调或者弄个德国M8开源电调电路就能驱动。
这是三相无刷无感电机,跟航模中用的一样。航模电机没有那根公共端。
3根相线,分别用MOS连到电源以及地。3*2=6根控制线。上臂PWM ...
引用 网友B:

看来小黄也在里面浸淫很久了哦。说得头头是道。呵呵,赞一下。

网友B:
;P  如果强行逼迫它的话,也可以转。
一片51弄6个脚,6个三极管。  计算个大概换相间隔用按节拍改变IO电平开环驱动,手拨动一下电机(别反方向)。  就是噪声很大。

网友B:
:lol   程序首先要做好堵转和过流保护,  不然,得买N大一堆MOS来调试。

楼主:
;P  如果强行逼迫它的话,也可以转。
一片51弄6个脚,6个三极管。  计算个大概换相间隔用按节拍改变IO电平开环驱动,手拨动一下电机(别反方向)。  就是噪声很大。 ...
引用 网友B:

呵呵,按此法,即是用把无刷电机当步进电机用啦,相当于把个好端端的良家少女拉去坐台。

网友B:
呵呵,按此法,即是用把无刷电机当步进电机用啦,相当于把个好端端的良家少女拉去坐台。
引用 楼主:

还真试过:loveliness: ,

网友C:
自己给自己加酷

楼主:
看看史上最奇妙的“光驱”吧  :lol

视频:

网友D:
匠人这是IDE硬盘吧,转速是7200转/分的,光驱的转速最高是10500转/分

楼主:
匠人这是IDE硬盘吧,转速是7200转/分的,光驱的转速最高是10500转/分
引用 网友D:

哈哈,光驱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啊,俺OUT了

网友D:
03年就破万转了

网友D:
记错了,我只记得我03年买的光驱是10500转,刚才找到一份小熊报告,在2000年就破万了

http://bak1.beareyes.com.cn/2/lib/200011/30/20001130008.htm

ABS是目前光驱领域最为优秀的减震技术,较此前的DDS技术、全钢芯设计而言,立足点更加科学,它的主轴马达采用ABS结构的Spindle Motor ,由ABS主轴马达中的钢珠来补偿盘片的不平衡度,从而使不平衡盘片变成一个平衡的系统,明显提高读盘能力,降低噪音,延长光驱及其使用者的寿命,杜绝不均质的盘片在每秒万转情况下迸裂伤人,前几天各大媒体争相报导的光驱伤人事件,很大可能是因为第五代采取静态平衡的全钢机芯的光驱,在运行时高速的旋转和频繁的制动切换导致主轴马达“金属疲劳”而酿成惨剧的发生。

楼主:
03年就破万转了
引用 网友D:

嗯,平时没留意这个光驱参数,俺还一直以为光驱比硬盘慢呢

网友D:
吓人啊,明基刚推出的DW240S刻录机,最高转速可达13800转/分

楼主:
呵呵,不错!
引用 网友E:

洗碗机猜猜看,俺想干什么?

楼主:
吓人啊,明基刚推出的DW240S刻录机,最高转速可达13800转/分
引用 网友D:

想起来了,以前俺遇到过“炸盘”的现象,一张好好的光盘在运行中粉身碎骨,后来只好把光驱拆开取碎片。——都是高速惹的祸。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用原来的硬盘铝片?

网友B:
俺在匠淫发主贴时候就觉得匠淫是准备继续搞旋转时钟。。。不过这个没新意了。N多人玩过了。

网友B:
以前拆过一次IBM的玻璃片,俺就说咋钻不动。。。再一弄,直接碎了。

楼主:
叉哥。。。没准匠淫是准备搞个高速光盘手术再练神功呢。高速切割,切口利落整齐出血少:lol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一定拿小黄试刀!:lol

网友B:
如果这样,一定拿小黄试刀!:lol
引用 楼主:

;P还是匠淫自己先来吧。话说放桌子上,位置刚好瞄准。。。
   是不是准备拿来玩旋转时钟哦?

网友F:
报废的硬盘拆了,主轴电机用来做小风扇,盘片用来做小镜子……

网友F:
我手里只有早期的两只报废硬盘,一只是Conner3寸80M的,已经拆了,一只是5寸的2G昆腾大脚,这个用来做镜子最好了,5400转的主轴电机做风扇也不错。

楼主:
如果是做旋转时钟,估计没有人能比这个做的更好了。
我说的好,是指工艺上的。
至于程序上则还有改进之处(那几个数字太丑了)

楼主:
32楼的那个旋转时钟不是匠人做的。

不过,他的画面和匠人的非常相像,因此匠人怀疑是不是也受过匠人的启发,呵呵

网友F:
确实,这样的整体工艺性会比较容易做的好些。

楼主:
这个是老外的作品,另一种形式的选择时钟。
注意,他是采用背光方式的。这是和32楼最大的理念上的不同
(缺点是白天不能用,只能晚上用)

楼主:
我手里只有早期的两只报废硬盘,一只是Conner3寸80M的,已经拆了,一只是5寸的2G昆腾大脚,这个用来做镜子最好了,5400转的主轴电机做风扇也不错。
引用 网友F:

俺手里有个5寸的硬盘,没舍得拆,呵呵

网友F:
模拟时钟比较简单。

楼主:
这是一个另类应用,把硬盘当砂轮机使唤呢:

网友F:
搞不好容易爆,这样的砂轮机俺可不敢用。

楼主:
这又是一个旋转时钟:
匠人点评:做工很粗糙,画面很精细!

网友B:
那个取模不能用字库取模,应该自己做一个取模软件来取模才不会畸形。
用这个做砂轮,需要有胆量哇。。。
匠淫真打算做旋转时钟?、、、

楼主:
其实前面那些时钟都只是药引子。
真正被匠人推崇的是这个:

(总算找到视频了。。。)

网友G:
都是牛人啊
咱手头没东西啊!!

网友G:
以前拆过一次IBM的玻璃片,俺就说咋钻不动。。。再一弄,直接碎了。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钢化的吧

楼主:
硬盘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当唱片?)
建议看这段视频时候,打开音响:

网友H:
呵呵!匠人牛B,祝匠人早日成功。:)

记得以前老X准备搞个很拉风的旋转时针,不知后来结果怎样?

网友I:
牛。。想法真多。。但愿不会爆。。O(∩_∩)O~

网友(2011-02-21):
硬盘的主轴电机实际上用的就是三相交流电,只是频率高一些。
要是家里有三相电,弄个三相变压器,可以直接驱动它。  单相交流电加电容也可以驱动。

网友J(2013-11-14):
示波器是普源的2通道,难道是DS1102?

网友J:
匠人能否驱动下,我等菜鸟也学习下啊

网友K:
那个放音乐的硬盘应该是模拟信号,就和音乐磁带一个原理

网友J:
看到有说测电阻方法来分辨相线和公共线
手头的两个IBM主轴电机,都是那种扁平的线,每个电机有4个引脚出来,昨天用一般的数字表电阻档测任意2个线之间电阻,都显示0,应该是电阻太小,得用精度高的表测吧。。。
有玩过的吗?来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