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进行多路切换

楼主(2011-01-18):
高电压小电流(最大DC800V,0.3A)电源进行多路切换,就象共阳LED的COM动态切换,有和好办**大概10分钟切换一次

网友A:
可以考虑用高反压的MOS管。
楼主的具体要求没有说清楚,所以只能这样泛泛而谈。

楼主:
maychang:
有128路开关要测DC800V耐压,想用矩阵方式,必须进行电压切换,寻找方案中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
哈,不懒惰啊,想了继电器,没这么高的电压的,MOSFET没找到P型800V的.想了近一个月了,没满意的方案啊。电压降一般,就好讲了

网友B:
800V的MOS找不到?大堆大堆的啦

。。。。。。。。。。
。。。。。。。。。。。

网友A:
P沟MOS管这么高反压的大概还没有。再说,不留些余量?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P沟管?因为要用矩阵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为了矩阵切换,否则128路开关的线太多了.128路开关在另外的地方,而且距离有10米.用矩阵可以减少导线和PCB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没必要是P型的,谢谢

网友B:
没注意看要求P型,高边开关,可以用隔离驱动板+NMOS

楼主:
maychang,PowerAnts
谢谢两位大侠.想在高压端用继电器,低压端用N-MOS,在N-MOS全部关闭的情况下,再切换高压端继电器,不知道此方案是否可行,普通的220V触点的继电器是否可以用?

网友B:
任何电子器件,都不要超压运行

网友A:
11楼:
为什么要既用继电器又用MOS管?这样设计,使用元器件种类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