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的变压器与中间抽头的变压转换

楼主(2011-01-18):
如题,现在我手头上有15W,双15V输出的标准变压器,但是我的电路需要15W,双15V输出,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想知道能不能串联使用,就是把没有中间抽头的变压器的两个地端接起来,作为公共端,可否?
还有大家顺便推荐一下,15W双15V输出的变压器,有没有那些厂家的可以做成焊接到pcb板上的那种。
我们之前用的是北京耀华电子的,但是因为年关在即,订不到货~~~

网友A:
不能将同名端联接在一起,应该将异名端联接。
15VA工频变压器,太大太重,不宜安装在电路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明白
但是我现在忽然间在想,异名端连在一起,是不是剩下两端的电压就是30V了(针对双15V输出而言),那这时候两个同名端跟我后来连接异名端产生的中间抽头之间的电压是平分的吗,如果是电话是分压原理吗?
我不清楚变压器的内部结构,问题可能有点夸张....

这个太大太重的问题我又考虑到,但是老板**要焊接在板子上,所以只能再找找看了~~

网友A:
“异名端连在一起,是不是剩下两端的电压就是30V了”
当然。

“那这时候两个同名端跟我后来连接异名端产生的中间抽头之间的电压是平分的吗”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表述不清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平分的,最终还是双15V输出,不会是一个14v输出,一个16V输出...

网友A:
5楼:
当然。

网友B:
不能将同名端联接在一起,应该将异名端联接。
15VA工频变压器,太大太重,不宜安装在电路板上。
引用 网友A:

北京耀华的变压器是带灌装塑料壳,可以用自攻螺丝固定在变压器上的,我们就是用它变压器。
楼主联系下兵字看看,两家之间的变压器是可以互换的,真不行,买个普通的变压器,用哪种扎带绷紧。

网友C:
做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可靠性,没有工频的高,不是所有场合都可以用开关电源的

楼主:
学习了,在这里一并谢过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