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能推荐一款2v至5v稳压到3v的芯片。

楼主(2011-01-18):
哪位朋友能推荐一款2v至5v稳压到3v的芯片。还有推荐一款232接口芯片,低压可以至2.5v的,tssop16脚的!还有我要是不用stm32的ad转换功能,那两个参考电压引脚是不是可以不联电源?

楼主:
对了,我查了一个芯片是lp2981a-30.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我要找的芯片输出电流大于100ma就成。

网友A:
2V稳压到3V不就是升压了吗?lp2981a-30能支持不?

网友B:
buck-boost DC/DC
LTC3440

Tssop的232可以用Sipex的SP3232,不过电压最低3v

网友C:
ST的片子,很好用,资料在21ic上搜一下就有,10多块钱

网友D:
电源芯片用RICHTEK的,很便宜很好使唤,232可以用SP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