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126]Argument out of range (FF71 not between FF80 and 007F)

楼主(2011-01-18):
大家帮我看看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BZ指令跳转地址范围是多少?
p__BA8
movlb 0x5 ;entry from: 0xBA4
btfss   0xB4,1,BANKED
bra p__BB2
bsf   PORTC,0
bra p__BB4

p__CBE
movlb 0x0 ;entry from: 0xBE6
movf   0xF8,W,BANKED
xorlw 0x7
bz p__C14
xorlw 0x1
bz p__BE8 //显示错误在这个地方[ERROR 126]: Argument out of range (FF71 not between FF80 and 007F)

xorlw 0x3
bz p__BF2
xorlw 0x1
bz p__C82
我就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上面的跳转也不会显示错误?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PIC芯片吗!?

看你的发的ASM文件,似乎不是PIC的指令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说了。是PIC18F452的。用MPLAB IDE V8.60编译的。我看了从18F452中读出来在MPLAB 中反汇编出来的语句也是一样但是可以运行。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和编译器的哪个设置有关系啊。

网友A:
呵呵,没用过PIC18的汇编,所以只能你自己查询指令集了。

网友B:
p__BE8地址多少
FF71 是奇地址,对指令来说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