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要使可控硅导通,只要在控制极跟阴极间加正向电压,使导通电流I>Ig;
请教下,如果要关断可控硅,该如何关断;
小弟看到的参考书上说,控制极只能使可控硅在正向电压下导通,不能使他关断;
那么实际使用中,是如何使它关断的呢?

网友A:
可控硅(晶闸管)不能自行关断。
要关断,必须使阳极阴极之间电流下降到某个很小的数值之下,此数值称为维持电流。

网友A:
也有可以自行关断的晶闸管,叫做可关断晶闸管。这种晶闸管关断时必须在控制极施加符合要求的反向电压(比触发信号大得多),而且对阳极电压电流也有要求(不能超过一定数值,否则不能关断)。这种晶闸管比较少用,价格也贵。

楼主:
那我们实际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5V与火线共用,控制极串接电阻接5V,阴极接单片机IO口;
导通只要IO口输出低电平;但如何关断的呢?谢谢!如何使阳极阴极之间的电流下降到某个很小的值,谢谢!

楼主:
如下图:如何关断呢

楼主:
图有点问题,应该是MCU的VDD端口与VOL换一下,不好意思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用在交流通路中时,是不是在电源负半波的时候,同时撤掉控制极上的信号,是否可控硅就关闭了;当电源回到正半波时,未加控制信号,可控硅也开不了;请教下,谢谢!

网友A:
7楼:
不是“在电源负半波的时候”,而是电流过零时刻,控制极上没有触发信号,晶闸管即关断。
你图中的晶闸管,必须是双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正反两个方向都可以导通,而且施加正向触发或负向触发都可以使双向晶闸管导通(但触发灵敏度不一样)。

楼主:
但是我们电路中一般都用三极管过零检测;因为三级管有0.7V 的导通压降;真正意义上一般不会在真正的零点关闭;应该会延后一段时间吧?对不?谢谢!

楼主:
电流过零时刻,实际上很难做到的吧。因为外接感性负载的话,电流与电压相差一定相位的

网友A:
9楼:
用三极管检测过零,你要是用脉冲后沿,那就必有延迟。若用脉冲前沿,那就不是延迟,而是超前一点时间了。
而且,触发晶闸管一般不使用宽脉冲,只需要使用很窄的脉冲即可触发,因晶闸管导通后撤掉触发脉冲晶闸管仍导通。
你还没有充分了解晶闸管特性和工作过程。

楼主:
晕了,还是不理解!!!!:'(
负载是感性的话,电流滞后电压90°;不管是前沿还是后沿,都不可能在电流零点关断啊! 呜呜呜!!!!

网友A:
负载是感性的话,电流和电压不同相。
不过,谁也没要你在电压过零时关断,是不是?

楼主:
哦,我理解了,正常情况下,三极管检测过零信号,通过检测脉冲前沿,关闭控制极输出信号;电流一旦过零;可控硅自动就会关断了? 13楼大哥,对吧?

网友A:
14楼:
不必检测到过零再关闭控制极信号。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只需要单片机I/O引脚输出数微秒宽度脉冲即可触发晶闸管,至多几十微秒。触发脉冲过后就不必再理会晶闸管,随它什么时候电流过零自动关断。

楼主:
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A:
16楼:
还没有说完呢!
双向晶闸管带感性负载,电流过零关断时,晶闸管两端电压将从近似为零迅速上升到交流电压峰值。这个“迅速”很要命。双向晶闸管对电压上升速度的承受能力远小于普通晶闸管,如果电压上升太快,可能会使双向晶闸管重新导通,控制失败。

楼主:
那我们在双向可控硅两端加上RC吸收电路,或压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网友B:
给楼主看一篇系统性的资料,理解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在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加反向电压可使可控硅关断,一般加电感电容产生反向高压使之关断。

网友D:
是的,可控硅逆变中频炉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不好好理解 过零点 ,想要控制可控硅的痛断是很难对付的!

我曾经在这栽过跟头

网友F:
弄不好爆炸,来个大电流可控硅、压敏电阻爆炸的图。

网友D:
躲在下面旮旯里的钞包线线圈是干嘛的?

网友F:
那个不是钞包线,是电路板燃烧后的残留物,那个线圈是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线圈。做实验爆炸的时候很壮观,可惜没有拍下照片。下次做实验全程录像才行。

网友D:
这个残留物很别致

网友G: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学习学习先~~~

网友H:
还要继续学习! 多谢了。。。

网友I:
在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加反向电压可使可控硅关断,一般加电感电容产生反向高压使之关断。
引用 网友C:

逆变后级单硅时一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四硅就用脉冲变压器控制了

楼主:
双向晶闸管带感性负载,电流过零关断时,晶闸管两端电压将从近似为零迅速上升到交流电压峰值。
再次请教下,电流为零关断,说明dI/dt很小啊,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感应电压也很小啊;那么晶闸管两端电压将从近似为零迅速上升到交流电压峰值;这如何说起呢?请教下高手!

网友J:
正常可控硅在而且只在电流过零时自动关闭,用IO口或三极管驱动时必需注意“象限”。当不需要移相只当开关时基本不用考虑电压与电流过流相位差(功率因素)问题。当负载为感性又需要移相控制时必需注意,当加大触发角度时,电压与电流过流相位差将减小(功率因素提高),反之增大(功率因素降低),进行电流过零检测可以进行精确移相控制。当负载为感性而不需要移相控制时,可通过测量电压与电流过流相位差在电压过零延时后采用3mS左右的脉冲触发(<120HZ)

网友J:
re 32楼:
因为:1.感性负载,所以关断时产生反向电动势。2.因为可控硅判断了,就算是阻性负载,通过负载回路电压就到可控硅两端了

网友J:
所以通过检测可控硅两端的压差就能知道可控硅是什么时候自已关断的,也就是电流是什么时候过零的了。

楼主:
同意32楼说法,但是一般用过零检测的话,为了避免上电冲击,一般都在过零点时候,开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