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音频信号的相位概念

楼主(2011-01-18):
求教达人, 对同一个喇叭负载,我用一音频信号V1去驱动它所听到的声音,跟我将V1反相180度后(令为音频信号V2)来驱动喇叭所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么?直观看,由于V2与V1的波形相当于对GND地镜像,那对喇叭造成的振动发声应该不一样吧?
那为什么一些耳机放大器直接使用 反相放大器来驱动耳机喇叭呢(比如TPA152)?声音应该不一样了呀 ~

网友A:
人耳听上去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可以想一下,你听一个人说话,站在他的面前和背后(但都是面向他),是否有异样?反正我是听不出来

楼主:
多谢2位高手,但还是有点困惑。
=,= 意思就是说上面说的这个V1和反相后的V2对喇叭造的 相反 振动所引起的声波不一样~? 比如
V1引起喇叭内膜朝内移动,V2引起喇叭内膜朝外内移动~,,怎么总觉得内膜振动不一样 声音该不同才是呀

网友A:
更准确一些的例子是敲锣,你站在锣的这面和站在锣的另一面,听不出什么不同。

楼主:
更准确一些的例子是敲锣,你站在锣的这面和站在锣的另一面,听不出什么不同。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意思就是虽然驱动信号波形反相了180度来驱动喇叭导致喇叭内膜振动相反,但 喇叭内膜朝外振动得到的声波 和 喇叭内膜朝内振动得到的声波 对人耳来说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反相放大器比同相放大器好做多了,那为什么还有同相放大器的音频方案呢~?谢谢

网友A:
6楼:
无论信号反相还是不反相驱动喇叭,喇叭振膜(纸盆)都是前后振动。区别仅仅是如果非反相时向前,那么反相后是向后。仅仅是相位不同。
拿两条绳子,下面各挂一个重物,构成两个单摆。第一个拉到一边然后放手,第二个等到第一个摆到相反方向最高点时放手,这两个单摆运动的区别,就是两个喇叭声音的区别。

网友C:
声音传到你耳朵眼里,无论这个波形是把你耳膜往外拉还是往里压,只要振幅相同,频率相同,你听到的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D(2012-02-15):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信号却是是反向的.但是当你单独听的时候,由于没有对比,所以听不出区别.如果你用一个双通道的功放,一个接正向信号,一个接反向信号,区别马上就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