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元件库问题

楼主(2011-01-18):
我刚刚学pads,现在在建立元件时保存后找不到先前建的元件了!点击另存为后都没有用似的!开始的时候是有系统自带的元件的,可是我不知道按了什么按键,现在系统自带的元件都没有了!我自己新建的库里的元件也没有了,就算重新建立元件,保存后也找不到,那为大哥教教我啊?

网友A:
在打开库文件的界面,选择你所用的库,点下“DECAL”图标,底下一个框里要输入个*号,在列表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