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直接穿过磁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1-18):
(无正文)

网友A:
和绕一匝线一样。

网友B:
这一匝线也太厉害了
http://www.tudou.com/v/jNDgRcp0SSI/v.swf

楼主:
如果我有组线上辐射比较大,会影响其他的信号线,是不是 我吧这组线的 开头部分穿个磁环会好点呢?减弱他的辐射?

网友C:
这个是共模滤波电感,用来抑制共模传导骚扰的

网友C:
双线共绕的可认为是共模滤电感,单线穿绕的,视磁环磁导率,低导的算是低感值电感,高导的可就是可饱合电感了,常用来抑制di/dt

网友A:
3楼的链接可不是一匝,我看到的有三匝。
这三匝也实在没有什么厉害,电力部门的电流互感器,比人高得多,里面就是一匝线。

4楼:
多半会有点作用,但倒底有多大,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D:
很多欧美国家的产品在电源线、信号线上都有一个“鼓包”,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磁芯,用于EMI抑制,国内的产品基本上都省略了。

网友C:
不只是欧美了,笔记本的DC线,显示器上VGA信号线,随处都可见到这种鼓包

网友E:
LZ可以看看电流互感器,PCB安装的,微型,就是将导线直接穿过互感器的中间孔,这样就相当于原边线圈的匝数为1

楼主:
恩 好 谢谢大家

网友F:
这一匝线也太厉害了
http://www.tudou.com/v/jNDgRcp0SSI/v.swf
引用 网友B:

可不能小看这一匝
大电流发生器就是用一根粗铜棒或粗软铜线直接穿过环变中心,外部再短起来
可以整上万安培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