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编译器,仿真器,下载器,进来帮我统一解释下

楼主(2011-01-18):
只知道keil是编译器

那下图这软件叫什么?叫下载器?

那仿真器是不是有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

以上...谢谢!

网友A:
把汇编变成HEX的过程叫汇编
把高级语言变成HEX的过程叫编译,通常先编译成汇编再经过汇编成HEX
程序写完后要进行调试验证是否正确,通常用仿真器进行验证,有软件仿真,硬件仿真区别
使用下载器把HEX装进具体目标器件

网友B:
什么是编译器,
答复:就是编译软件自带的把高级语言代码转换成可以执行的机器代码。
仿真器
答复:就是指不需要把代码写道51CPU中就可以达到缩写程序是否对和能执行
下载器
答复:就是把代码写到C51当中的器件

网友C(2011-02-21):
看了之后我也爱上单片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