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老T叔 (0~10V,的AD转换器,频率高些,精度0.5%)

楼主(2011-01-18):
求推荐一款AD转化器,具体要求如下

0~10V,的AD转换器,频率高些,精度0.5%

或者那个带AD的单片机具有以上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与其找10V的A/D芯片,不如增加一级放大或者电阻衰减(楼主没有说10V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买帐的意见很合理. 别出心材是要银子做代价的.

单片机10v的没见过

ADC1210/1211 12位逐次近似式A/D转换器 12位分辨率。电源:从单电源+5V到双电源±15V。模拟输入可单极性或双极性。数字输出可直接与CMOS电路电平兼容。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50/sourcecode/embed/173152/ad574.pdf

楼主:
谢谢老T叔和买账叔

网友A:
精度0.5%,这个要求相当低,8位A/D即可。
频率高些,没有具体数据,多高才够?
单片机自带A/D,如ATmega8,分辨率10位,最快64us,这样够用不?

网友C:
前面接一个运放做的衰减器
后面随便用什么带A/D的单片机都可以了

网友C:
单运放衰减器可以在单位增益到千分之一之间衰减

老T的书里面就有,好使得很

or MyGOD

祝福老T,感谢老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