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仪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1-01-18):
一台微弱信号检测仪器,
电源输入三芯,含有地线; 铁壳屏蔽。
输入信号接头为 BNC座,
用万用表测量,BNC的外壳、铁壳、地线均相连,

问 是否有必要另接 一个地线?

为什么有的仪器 电源输入端已有地线且接了外壳的情况下,还有 单独的接地螺母?

网友:
电源的地线是共用的,若不能保证良好接地或不能满足要求可以另打地线.

网友A:
“单独的接地螺母”一般情况下这样使用是防止外壳带电。产品里面的这个地线要分为PE地跟GND地线

楼主:
电源地线是所谓的安全地PE? 它在仪器内部已经与外壳连通。

这个地对输入弱信号是否有影响? 进来信号是浮地的(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A:
电源地线是所谓的安全地PE?
答:不是。
进来信号是浮地的(独立电源供电)。
这个浮地应该是产品的参考电源地GND。
至于GND跟PE之间一般不建议直接连接,但是在有些场合直接连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建议,一般情况下是在PE跟GND之间加一个电容连接

楼主:
该仪器从三孔电源进来的地线,是直接接在外壳上的。 与用于信号输入的BNC外壳相连。
而外部输入信号是浮地的(独立电源供电),用BNC线输出。这样一来,外部输入信号必然通过BNC外壳而与仪器共地。
这样子 BNC电缆外层一方面是 信号的回路,一方面也连通了两个仪器的地。
如果外部仪器的地相对该仪器的地并不完全悬浮,而是有压差的话,是否会影响仪器信号测量的准确性?
外部电源自身的噪音是否也叠加到信号上去了?

网友B:
仪器仪表 是三孔电源的

网友C:
1、防止有些电源插头没有接大地线,有一些电工或者厂家图省事,就把那阉割了。
2、电源进线的接大地保护线,可能不够干净
3、电源进线的接大地线一般只是压到壳体的电源入口处,如果壳体较大并且是细长型,则可能会再搞一个
4、电源入口处的接地线一般是在出厂时接好,在长途运输可能脱落,如果施工方不注意,则等于没有接,所以再来一个冗余防止误事。
5、。。。

很多可能。。。。。。

网友D:
当然需要啦,这是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