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与 MCP4822的通信

楼主(2011-01-18):
1、MCP4822电源如果是3.3V单电源供电,那这款芯片的哪些性能会受影响吗?
    2、PIC18F2X/4XK20,通过SPI发送数据给MCP4822,但是PIC发送的时候是一次仅发送8位吗?
      而MCP4822一次需接收16位数据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些,望各位给点儿建议或一些参考的资料文献。先谢谢了!!

网友A:
1、请首先查阅SPI通信协议,了解必须具备的SPI基础知识
2、如果是3.3V,则参考芯片手册中电气特性一栏查阅具体性能指标
3、SPI一次只能发送1BIT,所以,8BIT和16BIT都是你自我想象的,请认真阅读SPI协议规范和MCP4822的数据手册
4、在MCHP的官方网站上一般都能下载到DEMO程序。

楼主:
1、请首先查阅SPI通信协议,了解必须具备的SPI基础知识
2、如果是3.3V,则参考芯片手册中电气特性一栏查阅具体性能指标
3、SPI一次只能发送1BIT,所以,8BIT和16BIT都是你自我想象的,请认真阅读SPI协议规范和MCP4822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上面是表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一次连续地只能发送8bit/16bit

在PIC18F23K20中,SPI发送SSPSR寄存器中数据,寄存器是八位的!难道在发送中,还可以对SSPSR寄存器进行写吗?MCP4822中,不是一次连续地发送16位给它的写命令寄存器吗?多谢指教!

楼主:
小弟愚钝,能否再指明下!那上面的资料,我只看了下数据手册

网友B:
建议你自己用IO模拟SPI,SPI是一次发一位,你连续发16位,就是16位,连续发8位,就是8位。和单片机没关系。,程序通用性会很好。以后用其他单片机不用再编写程序。

网友C:
:)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们代理商FAE。:)

网友C:
楼主可以直接联系我(们)FAE哦!:)

网友D:
ISP的原理没搞清楚
16位发2次不就解决了

楼主:
MCP4822要连续,要有一段时间来再写SSPSR,这段时序我很疑惑!

网友D:
单片机发的也很快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