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运放倍数计算问题?

楼主(2011-01-18):
这个电路是以前公司一个工程师设计的,对一个温度传感器(LM35)进行放大,对运放应用的少,以前接触过,但不知道具体公式怎么算了,针对这个运放,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怎么计算放大倍数,不知道倍数,温度就没法处理了。在此,先谢过了。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电压放大倍数是1+30k/(5.1k+电位器阻值)

网友A:
类似这样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立即查书。

网友:
前面一级258做射随器,不要理解为放大器电路。

楼主:
首先很感谢前面的回答,我知道前面一级是典型的射级跟随器,放大倍数主要是在后一级。所以,主要是看后面一级的倍数求解

网友B:
前一级跟随器,由虚短虚断判断:
假设U0B的输出为U0,J计算公式为:TEM/(5.1K+可变电阻值)=(U0-TEM)/30K
可得U0=(1+30K/(5.1K+可变电阻值))*TEM
所以第二级放大倍数就是1+30k/(5.1k+电位器阻值)

网友C:
最近自**放中 受益了

网友C:
自学也被??

楼主:
如果照这个公式计算:1+30k/(5.1k+电位器阻值),那放大倍数大约只在4—7,对mv级的电压只放大这个倍数,不可能吧。至少也得几十倍呀。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楼主:
因为温度传感器产灵敏度为:10mv/摄氏度, 测温范围:0-50-+150,

网友:
100摄氏度的变化不就有1V了吗,如果0-10V/0-5V/4-20mA输出放大这个倍数也很正常吧

网友D:
前一级跟随器,由虚短虚断判断:
假设U0B的输出为U0,J计算公式为:TEM/(5.1K+可变电阻值)=(U0-TEM)/30K
可得U0=(1+30K/(5.1K+可变电阻值))*TEM
所以第二级放大倍数就是1+30k/(5.1k+电位器阻值)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1-05-10):
自学也被??
引用 网友C:

“学”不会,“运”不会,“学”和“运”放在一起就会了,哈哈,你懂的

网友F:
104是不是起相位补偿的作用呢?

网友G:
后级运放最好加一个偏置,否则信号容易失真;
104的电容主要是用来滤除高频噪声的,但搭配反馈电阻选值的时候,需要考虑其相频特性,保证其相位裕度,否则会有自激。

网友H:
to:9楼: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大约就只在4—7倍。没错。具体设计放大电路,是要根据实际的条件和要求计算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