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PLAB configure设置会自动改掉?

楼主(2011-01-18):
各位老大,我用的是MPLAB 8.6,自带的C编译器。

对于每一个工程,我都是设置菜单里面的configure-> Configuration bits,里面有个LVP的设置,我都是设置成“RB3 i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可是这样我设完以后,对工程rebuild ALL后,它又自动变成别的设置了(别的设置不直至debugger的下载),

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A:
请在代码开始加入一段宏指令。

格式如下: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N&PWRTE_ON&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