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usb数据通讯,圈圈请进给个指导!

楼主(2011-01-18):
刚接触usb,现在有个项目是上位机电脑通过USB和下位机(avr单片机)之间进行数据相互通讯,是不是按照用户自定义设备的HID设备开发?
圈圈你有没有相关的书或者**是关于这方面的?“圈圈教你玩USB”我有。

楼主:
问题很难吗?没人回答?

网友A:
数据率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用自定义HID设备。

楼主:
那速率要求高的话用什么方式?速度高的话参考“圈圈教你玩usb”的哪章?速度低的话参考又哪一章?

网友A:
数据率要求高的话,就用批量传输了,自己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