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稳压方式好?

楼主(2011-01-18):
变压器9V输出,提供5V稳压电源供单片机使用,请问用7805、MC34063或2575-5稳压,哪种方式抗干扰能力强?使用场合是工业环境。

网友A:
抗干扰最强的是良好的设计,不过相同的设计水平下,当然是优选7805,34063就要不用了

网友B:
电流多大?负载是什么?这个必须考虑。

楼主:
5V电源电流小于300mA,通过光耦驱动直流24V或交流220V电磁阀。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优选7805?7805不是功耗比较大吗?MC34063不是提供基准电源,按道理来讲MC34063的性能更加好一点的吧

网友D:
5楼:
MC34063不是基准电压源,是一种比较差的开关电源芯片。

选7805,是因为楼主要求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请问一下,比较好的开关电源芯片有那些?

网友D:
7楼:
在2楼蚂蚁已经说了。

网友B:
楼主的情况用7805最简单,比较常用的开关稳压片LM2575就算是,MP1482等也行。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电源由24V供电,7805功耗会很大,如采用MC34063或2575-5,哪个好一些?

网友A:
究竟是9V还是24V?如果是24V,那就得考虑电流了,别的不说,光是7805的10mA落地电流,空载就有(24-5)*10=190mW,不加散热器的话,就有10度的温升了

网友E:
如果电源由24V供电,7805功耗会很大,如采用MC34063或2575-5,哪个好一些?
应该还是LM2575-5.0好,MC34063应该是要在廉价充电器上的吧?

网友B:
呵呵,MC34063的岁数怕是比楼主要大。

网友D:
MC34063是一种比较差的开关电源芯片,唯一的优点是便宜。

网友A:
TL494可以考证是1977年,MC34063没查到,不过也晚不了几年,老摩还是很牛X的

网友E:
呵呵,MC34063的岁数怕是比楼主要大。
引用 网友B:

这IC也太长久不衰了吧?30年了,还没停产。

楼主:
明白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F:
7805、MC34063或2575-5稳压,哪种方式抗干扰能力强?
一般而论,线性电源芯片比开关电源芯片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G:
MC34063也一直在改进,比如改进型号33063。
凑合可以用吧,虽然岁数大了,还是价廉物美的,用的人还是很多的。

至于抗干扰,主要还是看你LAYOUT和模拟电路的功底了。

网友H:
越简单的系统越可靠,7805前面加功率大点的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I:
都是高手啊,小弟刚出道,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J:
5V电源电流小于300mA,通过光耦驱动直流24V或交流220V电磁阀。

5V才300MA, 用7805就可以了,7805可以到1.5A;
7805功耗应该不会很大吧,是通过光耦驱动直流24V的;

网友K:
才300mA,7805把散热片做大些,应该是要比2575寿命长和可靠而且成本低。当然散热片要有充分的散热空间。综合考虑吧。

网友J:
7805散热片不加也没关系,通电时用热像仪看下,温升多少?

楼主:
不考虑成本,用LM317稳压到5V跟7805比较,哪个更好些?

网友G:
一样的效率。7805更简单,简单就可靠。

网友L:
我用的是MC34063功耗低,发热少。

网友M:
使用线性LDO吧

网友N(2011-05-22):
那个最合适,要看对电源的指标数量和要求,不讲体积的话,选7805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