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电容降压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1-01-18):
各位老师,下图是我的电容降压驱动继电器原理图,现在我遇到这样个问题。由于电容降压的恒流特性,我开继电器时35ma电流在继电器线圈上(24V继电器)另外15ma左右电流在面板背光上。而关继电器时,电流全部流进1W稳压管。虽说稳压管电流应该也够,但是稳压管上限流电阻的功率就要求很大0.045*0.045*800欧=1.62W了。请问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不用这么大功率的电阻吗。我控制面板中有CPU,用了78L05将12V降压。所以如果我换24V稳压管的话,对78L05来说,压降太大了, 我担心其散热不够好。      我自己想了个办法,那就是两个12V稳压管串联,给继电器稳压,然后取其中一个的电压给面板供电,也就是原理图中R3改为一个12V/1W稳压管,请教前辈这样改行吗?

网友A:
“我控制面板中有CPU,用了78L05将12V降压”
图中5V电压可不是用78L05取得的。

你那个背光电源是用12V还是用5V?

楼主:
5V的,直接由78L05降压后的PIC单片机供电,图中5V稳压管是给主控板上MCU供电的

网友A:
那么你的电容降压电路共有三个负载:
1、继电器,工作电压24V,电流35mA。
2、PIC单片机和背光,工作电压5V,电流15mA。
3、主控板上的MCU,工作电压5V,电流未知。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5楼:
电容降压电路近似电流源,各负载适合于串联。
你的继电器耗电35mA,是三个负载当中最大电流,而且继电器绕组与单片机可以隔离。所以继电器绕组可以串联于电路,这样就可以减少功耗。PIC单片机和主控板上单片机估计共地,两个负载并联为宜。
继电器串联于两个单片机负载,要继电器关断,可以将继电器绕组短路。

楼主:
串联还是没有解决需采用大功率电阻这个问题吧。老师,我用两个稳压管的想法可行吗?即R3也改为一个12V稳压管,利用它的可变电阻和稳压特性。

网友A:
串联就是要解决功耗问题。

两个12V稳压管串联当然可行。
不过,你原图中电阻计算是错误的。不应该是800欧,甚至不应该是600欧,应该是240或270欧。

楼主:
怎么会这么小,请问maychang老师怎么计算的。在继电器通电状态,继电器两端24V,那么R3两端应该是24V-12V(稳压降)=12V,然后根据电流i约20ma算出R=12V/0.02A=600R,这么算应该没错吧

网友A:
9楼:
继电器断开,该电阻上电流为45mA,压降12V,所以12/0.045=266。

网友B:
是挺麻烦的

网友C:
忽然想到能不能和继电器串联呢,不开继电器时就是短路继电器。

楼主:
9楼:
继电器断开,该电阻上电流为45mA,压降12V,所以12/0.045=266。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电阻上电流45ma,压降并不一定是12V哦,它旁边没有12V稳压。

楼主:
忽然想到能不能和继电器串联呢,不开继电器时就是短路继电器。
引用 网友C:

你的想法和maychang老师的一样,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容降压呢?搞个18V(整流后约为25V直流)、5W的变压器不好吗?
如果用变压器,楼主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D(2011-12-25):
LZ

感觉你搞复杂了,其实很简单,你用一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同时用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驱动另一个三极管,后者驱动一个和继电器同等阻值的电阻就行了。

当继电器释放的时候,电阻并联入电路,反之,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并联入电路,这样,电容降压电路的负载电流就一直都是恒定的了。这样几乎没有浪费一点能量,也不需要考虑降压电阻之类的问题。

当然,你还需要考虑切换瞬间产生的脉冲等问题,这个对你来说应该简单吧。

同行多交流。

网友E:
楼上是专业的做法。

网友F:
R3用导线短路,就完事了。

网友G(2014-07-11):
兴隆说得对,去掉(短路)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