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选择

楼主(2011-01-18):
学校布置了个任务 设计一个宽带小信号放大电路
具体要求如下
频带:0HZ~10MHZ
放大倍数:40dB

输入信号:10mv以下周期信号
请问各位知道选择什么芯片比较合适吗 如果有电路图看看是最好啦

网友A:
10MHz的10mV一下的小信号放大100倍,那对运放增益带宽积和输入失调电压的要求都比较高呀。
圣邦微电子目前带宽最高的是1.5GHz带宽的,但输入失调电压在2mV,这个要求的运放可以到Maxim或者TI\ADI的网站上找找。

网友B:
可以换一下方式,变频后用RF放大,然后再下变频

网友C:
学校布置的话,显然应该是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吧。 要说从理解原理的角度来说,最好是用高频三极管一个个搭出来。如果要从省事节省调试的角度来说,显然用一些视频高速运放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不过具体线路实现时要考虑阻抗匹配等**毛蒜皮的事情,否则还是白搭。

楼主:
放大100倍我想用两级运放应该可以解决,主要想找一个带宽>100MHZ 增益为20dB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A:
100倍的放大倍数不是问题,问题是带宽!
如果输入信号的带宽最大为10MHz,100MHz的带宽是不够的,如果输入信号带宽1MHz的话就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