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66能修改为多窗口运行吗?

楼主(2011-01-18):
IDE66能修改为多窗口运行吗?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楼主:
最近在做无线的产品,主机从机软件调试比较麻烦,需要2台电脑

楼主:
IDE66能修改为多窗口运行这样就可以用一台电脑调试了。

楼主:
哦,好麻烦啊,那该怎么办?

网友B:
试试在一台电脑上装个虚拟机

网友C:
用VM模拟

楼主:
哦,多谢,我试试

网友D:
我看不行。仿真器插两个也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