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HDL中的双向开关tranif0

楼主(2011-01-18):
小弟最近需要用CPLD做一个类似总线扩展器的电路——双向SDA信号线接入CPLD,通过CPLD开关控制,输出4路SDA信号(同一时刻只有一路SDA信号可以输出)。现在大部分双向总线都是采用三态来模拟的,但是感觉比较复杂所以想用Verilog自带的双向开关tranif0来完成这项功能。运用双向开关仿真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我的综合器不能综合tranif0。请教各位大侠tranif0这样的双向开关用Verilog是怎样实现的,这样我可以编写一个相应模块调用即可。谢谢

网友A:
verilog 模拟也不复杂吧
输出:
assign   dataio = out_en ?  data : 1'bz ;
输入时直接读取就可以。

网友B:
呵呵 fpga双向口还是有难度的
必须想办法避免两个口之间的自激震荡
当然,严格意义上的i2c的scl也是双向的
不过最保险的办法是窃听协议,根据协议确定输出方向

网友C(2015-10-1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现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求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