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怎么编译软件?

楼主(2011-01-18):
还是发到这个版块来问,这里人气多点
纠结呀、、
才开始看 任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 II原理及应用》,书里面在PC机上是用BC3.1的环境进行编译的。。
我把BC3.1拷到了C盘的根目录,文件夹为bc。然后设置了环境变量PATH  C:\bc\bin;

然后在命令控制台下 输入 C:\bcc  就会出现很多信息,说明环境变量设置好了。

然后,写了一个简单的小程序 test.c。。路径为 C:\exp2\test.c

现在怎么通过BC3.1来编译这个小程序 test.c呢?

我按书上的方法,在命令控制台输入 C:\bcc-c-ml-Ic:\bc\include-Lc:\bc\lib test.c
运行结果的错误提示信息是:文件名,目录名或卷标语法不正确。。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信息呢?
按上边我文件放置的目录,我应该怎么在命令控制台输什么信息来 编译这个小程序test.c呢?

网友A:
1,是安装而不是拷贝
2,有一个IDE集成编译环境, 编辑, 编译, 调试等一切都在集成环境下进行. 而不是在DOS命令行.
BC3.1, DOS下最后一版, 多年不用了. 如有错误希见谅.
遥想当年使用BC和VC, 明显BC处处领先一大步. 可是商业上不及VC成功.

网友B:
用bcx启动,速度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