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这是神马电机

楼主(2011-01-18):
走过路过的大侠看下这叫什么电机,最近拆一个产品发现里面有个这种电机,工作时电机是转一固定角度的,不是连续转的直流电机,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叫电机:L

网友A:
电机应该是普通直流电机,只不过有机械装置进行了转换

网友B:
貌似有点像舵机……

楼主:
电机应该是普通直流电机,只不过有机械装置进行了转换
引用 网友A:

不是普通直流电机,而且没有声音呢,不像里面有齿轮在转

网友C:
开玩笑,这么明显的电机还“不是普通直流电机”?
欺负咱们不认识电机啊?
:P

楼主:
貌似有点像舵机……
引用 网友B:

刚搜索了下舵机,貌似也不是

楼主:
shenme产品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呢

楼主:
开玩笑,这么明显的电机还“不是普通直流电机”?
欺负咱们不认识电机啊?
:P
引用 网友C:

XWJ大侠来了啊,是我不认识电机,不加电时直接用手就可以拨动一个角度,不知道这叫甚么电机。。。大侠指点下

网友E:
能不能换个角度再拍几张?

网友C:
XWJ大侠来了啊,是我不认识电机,不加电时直接用手就可以拨动一个角度,不知道这叫甚么电机。。。大侠指点下
引用 楼主:

XWJ大侠已指点您了,俺用大白话再重复一遍XWJ大侠的原话,这么明显的电机,就是“普通直流电机”!!!

可怜的XWJ大侠,说话太有深度广度了、太深奥了,经常被小菜(鸟)们反驳的一分不值!

记得有一回,有个小菜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俺们的XWJ大侠,推荐了一个非常经典又很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结果小菜不信,小菜自认自已提的,可是世界级难题,哪会这么容易就解决?有网友提议,用DSP, 用ARM, 经高速复杂数学 运算后求解,小菜跟在后来学的津津有味,可怜的XWJ大侠,气的彻底无语,说了句老X火冒三丈时才会说的经典台词:“驴子不可教也”

楼主:
能不能换个角度再拍几张?
引用 网友E:

谢谢匠人,我拆出来了,是个普通直流电机

楼主:
XWJ大侠已指点您了,俺用大白话再重复一遍XWJ大侠的原话,这么明显的电机,就是“普通直流电机”!!!

可怜的XWJ大侠,说话太有深度广度了、太深奥了,经常被小菜(鸟)们反驳的一分不值!

记得有一回,有个小菜 ...
引用 网友C:

谢谢123JJ,受教了
谢谢123JJ

网友F:
这个照片看上去就是一个超级便宜的玩具电动机加上一个减速齿轮而已

网友G:
哦,高手真多

网友H:
和汽车后雨刮电机差不多的动作嘛,电机加齿轮箱,摆式电机。

网友I:
可能是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