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IC16F676的A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
想把A口设置为数字输出1
。。。
TRISA=0X00;
PORTA=0Xff;
。。。。

这么不行么?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2011-01-19):
A口上一般还集成了模拟功能,还需关掉IO上面的模拟功能

网友B:
关比较器

楼主:
CMCON=0X07;也是不行。请指教。

网友C:
关键是这个
ANSEL=0x00

网友D:
CMCON=0X07
ANSEL=0x00
好象都关键

网友E:
碰到问题最好先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上面一般都有答案

网友F(2011-06-03):
请问楼主的676是用在什么方面?谢谢了。

网友G:
microchip的中文Datasheet没得说,,

网友H:
microchip的中文Datasheet没得说,,
引用 网友G:
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