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请教下这简单开关电源的原理图是否错误。

楼主(2011-01-18):
一老师发过来的简单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在学校给学生玩的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电源部分,当然他原来的图纸12VDC后面做了5VDC稳压,因为我里没有用到5VDC的电源就略去了。

网友A:
变压器过于复杂,反馈取样与振荡可以合二为一

网友B:
没错。
另外,那个10mH电感L1意义不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其应该有特殊的用途吧?

网友A:
会适当增加整流管的导角角,增高PF值,但由于功率太小,意义不明显

楼主:
变压器参数还没有给到我,教授只是寄了几个绕好的变压器给我,但快递太差劲了,变压器都散架,管脚都掉光光,这样也好,可以自己把变压器解剖,山寨下,看自己能不能绕个变压器。

网友A:
明显是没经验,没包装好

网友D:
电路效率不高。过分复杂。取样反馈做的复杂了。建议看开关电源的基本设计。开关管消耗太大了吧?用晶体管来做效率散热?吸收回路的消耗是不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