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单片机有8位 16位 32位这些位数是指?

楼主(2011-01-18):
这些位数是指什么呢?是指每个地址为1字节  2字节  4字节?是这样吗?还是理解有误? 求 详解

网友A:
单片机(其实任何CPU)的“位数”都是表示其最为“自然”且“舒服”的处理信息长度(单位是二进制位)。通常CPU中的ALU的宽度(一次处理信息的长度)就是那个“位数”,另外内部数据总线也是以此宽度设计的。至于地址,一般是以字节(八位)为最小编址单位。但由于数据总线的宽度通常大于一个字节,所以可以一次存取多个字节(如1、2、4个字节等)。

网友B:
处理数据的宽度

网友C:
教授的语言总是这么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由于数据总线的宽度通常大于一个字节

这句跟下面的有矛盾了吧

到底是指哪个的? 还请大哥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A:
to 5L:

没矛盾。

如果CPU的“宽度”是8位的(如MCS-51),那自然其内部数据总线也是8位——即一个字节。但如果MCU中CPU的“宽度”是32位的(如ARM系列),那其内部数据总线也同样是32位——即四个字节。

现在多数类型的MCU其CPU的宽度都大于8位,故说“数据总线的宽度通常大于一个字节”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嘿嘿 木有矛盾:lol

网友E:
指内部数据总线的宽度。

同理,准16位、准32位就是内部数据总线和外部RAM等长度不一致时的一种小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讲的易理解一些...8位的单片机里面的一些寄存器是不是 8位的,16位单片机寄存器为16位? 求大哥别不耐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yewuyi大哥..能再通俗点解释下内部数据总线的宽度吗? 这是指什么呢?

是不是指每个RAM地址对应的的宽度?

网友A:
to 10,11L:

8位单片机内的寄存器不一定都是8位的,但都能按8位(一个字节)进行访问,如MCS-51中的DPTR和Tn。

MCU中的内部总线宽度类似常见的路面宽度(有多少车道),内部CPU中的主要部件(如ALU)的宽度一般都与之等同,以便此宽度的数据可以通畅传输。由于MCU的引脚限制,外挂的RAM或ROM的数据通道宽度不一定和内部数据总线一致,硬件系统会对此做适当的处理,以实现不通宽度通路的对接。具体可参考相关资料。

网友E:
百度:内部数据总线

估计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求人告诉我,STM8支持8位,16位,24位寻址,也支持8位,16位取赋值以及运算等等,那STM8的总线宽度是多少?还有,STM8应该称为低端还是中端的单片机还是高端单片机呢?

网友A:
to 14L:

单条指令能处理多少长的数据和数据总线的宽度没有必然关系,那玩意儿可以多次存取。

网友E:
1、STM8属于8位MCU 。
2、没有一个的低端、中端、高端这种分法,只能说:STM8是一个8位的单片机。

呵呵,估计14楼要疯了。。。

网友F:
求翻译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STM8
The 8-bit STM8 core is designed for code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It contains 6 internal registers which are directly addressable in each execution context, 20
addressing modes including indexed indirect and relative addressing and 80 instructions.
Architecture and registers
• Harvard architecture
• 3-stage pipeline
• 32-bit wide program memory bus - single cycle fetching for most instructions
• X and Y 16-bit index registers - enabling indexed addressing modes with or without offset
and read-modify-write type data manipulations
• 8-bit accumulator
• 24-bit program counter - 16-Mbyte linear memory space
• 16-bit stack pointer - access to a 64 K-level stack
• 8-bit condition code register - 7 condition flags for the result of the last instru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HWM...给力解释.. 给分结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