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刚学51单片机..帮我解释几个东东..谢谢

楼主(2011-01-18):
看单片机pdf资料...一般写着“4K  flash片内ROM、 128字节片内ram”

1、请问这个4K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编写的程序总大小? 那还分片内片外吗?

2、另外4K EEPROM 又是指什么?一般用来作甚?直接设置寄存器还是要专门写读写程序?

以上两个问题...谢谢大家 !!

网友A:
A1:是的,该容量是片内的,片外程序存储器需要自行扩展,但要求MCU是带外部总线的型号。
A2:这个要分具体情况,有的MCU带片内非易失数据存储器,往往采用EEPROM工艺,也有的是玩文字游戏,实际上支持IAP的程序存储器,具体读写方法要看是那种存储器。在51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访问方式不同。

网友B:
LS说的很好,比较正规。
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ROM:       掉电后数据不丢失,存放的是程序。
RAM:       掉电后数据会丢失,程序运行中才会用的“暂存器”。
EEPROM:掉电后数据不丢失,也能改变数据。一般存放一些用户需要改变的配置信息。

网友C:
1、请问这个4K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编写的程序总大小? 那还分片内片外吗?

答复:这个4K是指经编译后可以存放代码的空间。

2、另外4K EEPROM 又是指什么?一般用来作甚?直接设置寄存器还是要专门写读写程序?

就是指可也重复使用的4KROM

网友D:
不懂,飘过

网友E:
,

4K字节 程序储存器: 就象电脑的系统硬盘(分区),放系统程序
128 RAM             : 就象电脑的内存条
4K字节 EEPROM  :(多是FLASH闪存),就象电脑的硬盘数据分区,放自己的数据
;P
简易LZ买入门书,这个不能省!:)

网友(2011-03-19):
几位高手答复均正确,哈哈。小的就不发表意见了,权当温故知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