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区分已摸去字的82FG216和82FE216?

楼主(2011-01-18):
如果IC表面的字已摸掉,请问如何分别82FG216和82FE216?

楼主:
没人遇到?

网友A:
方法多多
1。默认振荡器不同,写个while(1),看看晶振振不振,不振的是FE
2。硬件ID不同,写个程序读一下
3。ALE不同,写个程序也可以测
4。IAP不同
.
.
.
.
不列举了,第一点最方便

网友A:
还有,供电电压,你给它3V还能工作的,就是FG的

楼主:
用U2实测结果, 无论选FG216还是FE216,一样可以写入,且可以运行.

也就是说两IC内部的IAP引导程序是一样的.

在3.3V情况下,同样也是可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