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圈圈USB板子,遇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22):
如果你直接烧书里的代码也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例如芯片没焊好,或者D+,D-搞反了等等。

网友B(2011-04-03):
回复 网友A:
你的那本书里有快PCB,PDIUSBD12的封装这么小该这么焊啊

网友C:
多焊几次就懂了。

网友A:
多加点松香,很快就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