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wey:血压到底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11-01-18):
这几天,打了好多针。加上天气冷,看血管很不容易。赶上护士mm是新来的,手脚当然更不麻利了,……不过,也好,学到了一点点东西:

看到前几天扎针处比较黑,问之为何,答曰“拨针不没拨好”……后来,扯来扯去,扯到了“到底是没拨好还是没按好”之类 ……继续,问题来了……

昨天我点滴很有耐心,想让药液最大限度地注入自己的身体,后来发现居然药液水平线到额头了还在继续,我给她留下一个问题:静脉的血压到底是比大气压高还是比大气压低?

今天去找答案,我都忘记问题了,她瞧见我去窗口瞄她,她自己打开窗口,说昨天的问题我们找不到答案……回问老护士,解释说通过插管进到心脏附近时血压是5~12cmH2O。哈哈,这不是答案吗?

好了,现在问题真的来了:中间我问到血压的意义是什么?被回答说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这下麻烦了,血压计明明不是接触血液的,怎么那样搞就能测出“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网友A:
你到底是去打针还是泡护士mm……:lol

楼主:
关于拨针,今天我又留给小护士mm一个问题:

因为解决了不是拨针拨不好的问题(如果是,她们麻烦了,针都拨不,这些护士……),变成了拨针后没按好的问题。我问,怎么按才算按好,被回答说“适当用力”,……这……这……这“适当用力”不是很模糊的概念吗?她说要用了,我说不对,如果太用力不把针孔挤大才怪……再说了,如果有足够大的力,将手挤坏都完全没有问题的嘛……一时她没有办法回答,针拨了,我也该走了,于是,给护士小mm留下另一个问题:适当用力到底是啥意思,到底应该如何用力?

哈哈,这个“适当用力”确实蛮有意思,我想了想,自问:中医是不是“适当用力”的医学?这辈子恐怕回答不了了……

楼主:
你到底是去打针还是泡护士mm……:lol
引用 网友A:
被泡的吧?

楼主:
3楼的帖子仅作趣事趣谈,主帖是正经事哈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到底是插的时候太用力的,还是拔的时候太用力了,还是挤压的太用力了?

楼主:
你说的是扎针处手发黑的问题。
开始小mm说是拨针没拨好
后来更正为拨针后没按好(没详细交待,但3楼也说了)
太用力挤只是我说的另一种(极端)倾向
没说到插针的问题
6# lovedfrien

网友C:
“静脉的血压到底是比大气压高还是比大气压低?”
静脉的血压要是比大气压低,割开静脉或者空针头刺入静脉时血液不会流出,反而是空气进入静脉。这种现像从来没有被观察到,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事。
空气进入静脉是很危险的事情,气泡在血管内会造成血栓。如果血栓位于重要部位如肺动脉或脑部,则可能有生命危险。
要测量静脉血压很容易。将针头后面接上输液管,管内充满水。针头刺入静脉,看水上升到多高的高度即可。当然,921别自己实验,空气进入血管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即使空气没有进入血管,感染了也很麻烦。

网友D:
这个有意思

不过我一般都是比较用力

要不然血液的压力会让针孔不断的出血  然后针孔处就“黑“了

不过太用力了 估计也不好  没有血液流过  估计针孔自己长合起来比较长时间

哈哈  瞎猜得  这个需要专家来解决

楼主:
回问老护士,解释说通过插管进到心脏附近时血压是5~12cmH2O,{具体的静脉血压不知道}哈哈,这不是答案吗?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
原来漏了几个字,现在补上去。意思是她还是说不清楚静脉血压比大气压高还是低。
但是,按照血液流动方向和压力损失原理,普通静脉处的血压肯定比心脏附近的高。

8# maychang

楼主:
本帖有让大家了解这个的意思
9# Siderlee

楼主:
今天继续去打针,但“适当的压力”还是没有明确答案。
关于血压测量,我倒是通过一位测血压的医生那里了解到一点:加压是为了让血液停止流动,人家挺聪明的……其它还没有什么收获

网友E:
个人直觉:
静脉应该跟大气压力是一样的,但人身高原因。头部静脉血压一样,脚上的是身高的水压。
要不然脚的静脉就流不到心脏。

针头皮肤黑不黑应该和针扎入的位置,还有打针时动没动有关系吧。
插入和拔出关系不大吧,除非狠心的护士。

其他的就不说了,哈哈。。

楼主:
扎针 皮肤表皮的针孔和静脉的针孔,位置不同,摁不好确实会黑。

13# mmax

楼主:
awey怎么没动静,回家了?

楼主:
现在回来了哪吧?顶起来看看!

网友F:
关于测量血压,这里有个专业的说法:

血压测量三种方法
1)诊所血压
       在放气过程中仔细听取柯氏音,观察柯氏音第I时相(第一音)和第V时相(消失音)水银柱凸面的垂直高度。收缩压读数取柯氏音第I时相,舒张压读数取柯氏音第V时相。<12岁儿童、妊娠妇女、严重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及柯氏音不消失者,以柯氏音第IV时相(变音)定义舒张压。

网友G:
静脉血压应该略高于大气压力,这个从表皮静脉的外形推断得出。
静脉(常用来打点滴的那根),形状柔软,略微鼓起(如果低于大气压是没法鼓起的),
像动脉血压高与大气压就更多,动脉血管就很硬。

网友H:
适当的力:针头进入血管就像是掀开一个门帘,针头拔出门帘自然放下。略微用力压住门帘门帘就会由于血凝而封闭,等手离开后也会保持封闭状态。力量太大了把血管压扁了,当时是血凝封闭了,可压力移开血流还会使血管充盈而血管的形变会导致门帘再次开缝。这就会导致渗漏!变青了。所以这个适当的力,其大小就是略高于静脉血管压力有不能把它压扁的力(抱歉,还是没有量化)。

楼主(2011-03-02):
看到awey回来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