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不恒流,附上原理图,元器件LM358,TL431,PC817

楼主(2011-01-19):
一个10V4.2A的电路,做出来以后不能实现恒流,就是接上灯以后电流会慢慢的掉下来,我这个电路只要做稍微大一点的电流就会这样,慢慢的点下来,不能实现恒流,很奇怪,但是从电路图上面分析不出有什么缺陷

楼主:
我想肯定是后面的恒流部分没有处理好

网友A:
变压器感量不够

网友B:
慢慢的降下来,是怎么个降法,准机启动后电流有多大?然后慢慢的降到多少?

网友C: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控制是使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画图若要别人看得清楚,就应该画得紧凑些,元件别距离太远。

网友D:
带载能力不行?电流大点点,电源就进入保护模式了吧?

楼主:
控制芯片是OB2269,刚开始电流是四点七安,它能降到三安。

网友B:
检查一下光耦的工作点,从图中看,光耦的C极无上拉,PWM控制器的拉电流不可能大,光耦的输入电流是否太小了?两个稳压管在高温下漏电流增加,会引起光耦电流增加,脉宽变小,输出电流也就变小了

楼主:
8# PowerAnts 您好,能给我画一个光偶反馈的草图吗?带上拉电阻的,上拉电阻从哪里取电啊?还有稳压管那里怎么处理才能使光偶电流正常啊?

网友B:
可在光耦输入端并一个1k电阻,分流掉稳压管的漏电流

网友E:
光耦建议串电阻

网友B:
不是要分压,是要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