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ARM7的高人进来指点下

楼主:
最近在看2294的程序,对其中一段有点疑问,请高手指点下,代码如下:
。。。。。。
{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0 = 0x00080000;
    IO0DIR = 0x00000080;
    PINSEL2 |= 0x00000030;
    IO2SET |= 0x001F8000;
    IO2DIR = 0x001F0000;
    IO3DIR |= 0x00000100;
。。。。。。。
}
。。。。。。

    在这段程序中,我们对P0进行了初始化,但是相应的管脚定义模块中,对P0.16-P0.31没有相关管脚功能的设置,应增加一句:PINSEL1 = 0x00000000。而且,对P0.0-P0.15的设置用了两句,删掉上面一句程序不是更简化了。
    高手帮忙看看 这样理解对不
     2294管脚连接模块的定义如下:

网友A(2011-01-19):
相应的管脚定义模块  能拿出来看看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删除的,没有设置的都会按默认值处理!

学程序要找一个好的样本!

楼主:
没有办法贴图,只好把上面帖子编辑下,个人理解始终要把第一句删掉

网友C:
对,没设置按默认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