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试是一个mosfet的驱动电路,各位大虾给看看

楼主(2011-01-19):
电路原理图如下:
驱动信号的最高频率:1Mhz

楼主:
驱动不带任何负载的时候基本正常

带上mos就不行了

楼主:
Q?这个用的是8050

Q2用的是bcp55
Q5用的是bcp52

光耦用的就是6N137

网友A:
8050是NPN管,图中是PNP管,不符。

楼主:
难道这个电路带不起几个nf的容性负载?

网友A:
5楼:
先把管子是NPN还是PNP搞清楚再说其它。
无论管子是NPN还是PNP,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B:
看起来不能工作,BCP55 和 BCP52 我不知道电流可以做到多大, SS8050和SS8550是一对1.5A的三极管,有的厂商生产0.5A的S8050和S8550,Q2和Q6应该用这个1.5A的。你的频率也很高,能做到1微秒的上升下降沿已经不错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什么。楼主开关频率1MHz,你说1微秒上升下降沿?

楼主:
8050是NPN管,图中是PNP管,不符。
引用 网友A:

图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B:
我是说,他这样的电路,方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能做到1微秒以内已经不错了。

网友B:
看BCP52,55的参数,其实驱动MOSFET并不要那么高的耐压,直接用8050,8550可能还好一点。8050的截止频率更高一点。
另外,电源电压也太低了。MOSFET的完全开通驱动电压一般在10V,最好做到12-15V。你这个电路波形上看才8.4V左右,这是不好的。

楼主:
这个没有办法   设计这个的人不让改

还有,8050的截至频率更高,这个我没有看到,再仔细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说说吗?

楼主:
高手们???人呢?

还是自己再看看吧

谢谢各位了 :)

楼主:
研究了半天如何
结帖

网友C:
跑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D:
还有比这个频率还高的呢,如无损探伤换能器驱动

楼主:
快好了   等彻底好了把图贴上来

网友E:
有点看懂LZ的电路图了.
1/ 不是十分清楚输出端那个C?到底表示什么, 好像是要表达一个容性负载.
2/ 若那个C?代表容性负载,那纯阻Ro在哪里啊? C?是不吸收功率的.
3/ 若2/项成立,需要加匹配电感,否则效率太低---->当信号频率与C?的谐振频率一致时C?上电压会明显下降.
基于上述原因,LZ需要加强模电知识,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F:
电流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mos的驱动电路

你说的那个C?只是我为了模拟MOS画的~~

网友D:
21的意思,应该是指驱动电流小了

楼主:
21的意思,应该是指驱动电流小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往这边想想

网友E:
抱歉, 没有看图片下面的那行文字.:)
1MHz脉冲信号下,需要驱动管工作在浅饱和状态下,这可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了.

网友E:
--->减小脉冲上升沿的原则是让电路中的二极管和三极管都始终不能进入深饱和区域.
-->从几个地方着手处理
1/查6N137手册,看它工作在1MHz下最佳限流电阻,和输出上拉电阻,资料上有的.
2/修改R3,R7,R9,使第一个三极管不会进入深饱和区.
3/将R5改接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
4/给推挽输出的上面那三极管增加限流电阻.
5/调节推挽输出级的二个集电极限流电阻,使这二个三极管也不会进入深饱和区.

网友E:
调节到位后,脉冲上上升沿时间大小主要由光偶6N137决定了. 一般来说0.1元的三极管频响都比那个高速光偶快许多.

网友E:
还有,三极管放大倍数离散性比较大, 用三极管特性测试仪筛选一下.否则批量生产还是用MOS管驱动芯片为好.

楼主:
谢谢了 高手出现  我借你提供的思路看看~~~

非常感谢

以后发贴我得照着你的方法  尽量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E:
Amberlee客气,
大家一起讨论,共同研究提高.
我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比方说正在为怎么买到正宗直流无刷三相电机而烦恼.

楼主:
翻过来的图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我把PCB上一个NPN 的三极管当成PNP结果电阻装错了位置

导致那样了~

现在好了
图里的Q?最后改成了PMOS

网友G(2011-04-18):
搭车问一下,如图中R4,R5等,下面0代表啥,电阻为零,有什么用呢?